现在TI的常用无线射频芯片都有那几款啊?

楼主(2011-06-14):
有没有新出来新的高性能的无线芯片啊?

网友A:
楼主要选型吗?

网友B:
(一)    CC1100是一种低成本真正单片的UHF收发器,为低功耗无线应用而设计。电路主要设定为在315、433、868和915MHz的ISM(工业,科学和医学)和SRD(短距离设备)频率波段,也可以容易地设置为300-348 MHz、400-464 MHz和800-928 MHz的其他频率。
(二)    RF收发器集成了一个高度可配置的调制解调器。这个调制解调器支持不同的调制格式,其数据传输率可达500kbps。通过开启集成在调制解调器上的前向误差校正选项,能使性能得到提升。
(三)    CC1100为数据包处理、数据缓冲、突发数据传输、清晰信道评估、连接质量指示和电
磁波激发提供广泛的硬件支持。CC1100的主要操作参数和64位传输/接收FIFO(先进先出堆栈)可通过SPI接口控制。在一个典型系统里,CC1150和一个微控制器及若干被动元件一起使用。

网友C:
CC1110  CC1100  CC1111
CC2430 CC2450等待

只用过CC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