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放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06-14):
书上的例子,仿真结果不一致,上图,手动计算不是应该这样的么:
(V5-V2)=(V6-V1)*(R2+R3)/R4,
可是结果图上的幅值反而小了好多,用的是channel B
请大家帮看看,谢谢了。

网友A:
re LZ:

此类电路可以反过来考虑,即假设有输出Vo1和Vo2。由于虚短续断,输入必然是三个电阻的分压。所以,要注意别让输出撑破了天地。其实,形象点这电路有点像是耍棍(线性区内)。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就是(V6-V1)*(R2+R3+R4)/R4,我少了一个1,问题是这个电路,你看示波器的显示,幅值没放大反而变小了,这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要注意别让输出撑破了天地。其实,形象点这电路有点像是耍棍(线性区内)。”,这句理解不了是什么意思,能详细讲讲么?

网友A:
to 5L:

也就是,对这个电路你可以先假设输出为Vo1和Vo2,然后明显的若非饱和则输入必然是三个电阻之中的两个分压电(简单的分压计算)。然后再解出Vo1和Vo2与输入的关系。直观的,三个电阻就像是一根棍子的三段长度,你用手抓住其中的两点(三段的分界点),然后耍起来便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这个电路输入是1mv,而输出却变成了差不多十几nv,没放大作用,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C:
直观的,三个电阻就像是一根棍子的三段长度,你用手抓住其中的两点(三段的分界点),然后耍起来便是。

楼主:
各位,我想知道这个电路为什么没有放大作用了,看下示波器的显示,

楼主:
自己顶一个,没人知是什么原因么?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用什么运放搭建的差分电路?
如果是普通的如358之类的运放,但运放本身输入失调电压就几个mV,所以处理不了1mV的输入。

但不至于输出到几nV。

所以怀疑是你仿真那块运放的电源没有放好,或者反了,或者没有给电。
你好好查一下吧

网友E:
我做过仿真有放大作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你帮我看下上面那个图的电源有没有问题,还有那个运放我是用的虚拟运放,不知有什么影响。

楼主:
经常的,就是按书上一模一样的电路,仿真也出不了结果,我想知道前辈们是怎么学习模电的。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个,希望有人解答

网友F:
仿真的事情,很多说不清楚。
特别是不会你用的软件时。

楼主:
那你们都用什么软件呢?或是直接买元件搭电路?

网友G:
第一题----请画出自动调零耳机放大器的电器图,并说明自动调零电路的工作原理。

      第二题----请画出任意一种PI调节电路,并说明其原理。

      第三题----请利用光耦PC817触发单向可控硅BT151-800R(晶闸管)用于220VAC.

      第四题----请利用光纤传感器设计高压IGBT(6500V/600A)触发电路。

      各位好心人帮下忙啊,不然我就挂科了啊!谢谢好心人!

楼主:
目前还是没解决,用Pspice还是同样的问题,蛋疼。

网友H:
刚按照耍棍理论推了一下,应该是放大(R2+R3+R4)/R4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