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算法开发

楼主(2011-06-14):
1、称重传感器为电阻桥,输出信号为10mV左右;
2A/D转换器是24位的,采样速度为100/秒;
3、控制器为ARM7架构(32CPU),主频为72MHz,执行指令的速度约为0.9MIPS/MHz
4、输出为2~3个级的控制量(如快、中、慢加料)

设计要求:
1、建立控制系统的模型;
2、设计一款合适的低通滤波器,使得滤波后的AD值变化在100以内;

网友A:
错字

称重一般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算法!并且你24位的AD要求变化值在100以内,也就相当于你的AD要实际做到16位,这个主要还好跟硬件的布局和电源有点关系!目前我知道的在称重方面的算法主要就是网上能查到的那些消抖,平均等一些算法!其实的你要求不是很高的!不一定非要搞一些特殊的算法在里面。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