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时代来临 你的保护电路准备好了吗?

楼主(2011-06-14):
USB3.0标准一经推出,立刻在业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10倍于USB2.0的传输速率,让许多消费者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虽说该技术存在着60GHz、1394等“劲敌”,但是在手机、便携上网终端等应用领域,其魅力还是不可阻挡的。业界普遍预测2010年年中,将是USB3.0“炫舞”消费电子市场的好时机。那么,系统厂商是否已经准备就绪了呢?
终端产品要纳入USB3.0技术,除了主芯片的支持,保护电路的设计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尤其在统一手机充电器标准呼声高涨的今天,USB端口肩负了数据传输及充电等双重责任,其可靠性更是直接关系到了成品的最终质量。

楼主:
保护电路的作用有多大?泰科电子上海瑞侃电路保护部应用工程经理董董?ブ赋觯?在USB3.0过压保护方面,目前,主要的手机OEM厂商都有内部关于USB端口的过压保护要求,以保证USB端口可以承受16V到24V的电压。而内部测试表明,带电热插拔时所引起的瞬态脉冲,尽管非常短,仍然会超过16-24V电压。

楼主:
在USB3.0过流保护方面,由于USB3.0规定单一负载的工作电流由USB2.0规定的100mA提升为150mA,而USB3.0比USB2.0多了两对超高速数据对,因此,USB3.0端口可以获得900mA的电流,这表示标准电路保护方案必须支持每个端口最小900mA的电流。此外,过电流保护必须满足发生故障时在60s内将故障电流限制在5A以下。以上种种都表明了过流保护对USB3.0端口的重要性。“相比较USB2.0,USB3.0所有集线器都将是自供电集线器,即不再有总线,这对电路保护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楼主:
针对具体的电路设计,USB3.0保护电路应该注意哪些因素?董?ブ赋觯?速度/电容要求、动作电压以及空间要求是厂商必须关注的3个方面,例如,基于USB3.0的超速度,小于1pF的ESD元件是必要的,在动作电压方面,需要与被保护IC芯片的ESD承受能力配合起来,此外还需要关注回路阻抗等。“具体应用涉及到具体的保护方法,泰科针对不同的应用,推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董?ケ硎尽@?如,在USB3.0设备端,泰科推荐Vbus采用ZEN056V130A24LS和ZEN065V130A24LS,D+/D-信号线每个端口采用2个PESD,SSTX和SSRX信号线则每个端口采用4个额外的PESD等。

网友A:
楼主说的,保护电路的具体设计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泰科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团队帮助客户解决具体的设计问题。客户可以将设计方案拿到我们这里,和\技术支持团队一起测试评估,以找到最合适的电路保护解决方案。

网友B:
嗯,听说在上海设有一个很大的实验室

楼主:
是不是专门帮助客户进行各种电路保护测试?

网友C:
是的,泰科电子上海电路保护实验室位于泰科电子上海科技园南区,隶属于泰科电子上海电路保护部门。自1995年成立以来,该实验室已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测试、设计、研发等多种功能的完善系统。现今,电路保护实验室拥有办公用地300多平方米,技术和试验人员超过30个,符合各类标准的实验设备近200台。

网友D:
嗯,实验室已陆续通过ISO9001、ISO14001、TS16949等多类审核,可为相关客户提供符合ITUK.20、ITUK.21、GR1089、TIA968、UL60950、ISO7637以及客户自定义的各类测试。

网友E:
据说根据测试结果,电路保护实验室免费为客户提供完善的电路保护解决方案,并提供详细数据和报告。

网友F:
为客户着想 很不简单嘛

网友F:
能提供最好的解决方案 很了不起

网友A:
哈哈,准备好了

网友G:
,USB3.0期待下

网友H(2011-09-20):
3.0  还得等几年吧....普及

网友I:
估计还早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