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电路板在低温环境下正常工作

楼主(2011-06-14):
最近老师给个项目,用STM32F103系列的芯片,查看手册正常工作温度最低是-40摄氏度,但是这个板子实际应用环境可能会在零下四五十摄氏度,所以想有什么好办法在板子上安装一个小的加热元件,将温度提高一些,保证芯片正常工作,可以加小灯泡,小功率电阻丝,什么的,但是没查到具体的资料,在这里请教大家,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工作环境过低的问题吗,谢谢了

网友A:
先装一个温度传感器,能探测到 -40度以下的温度,然后控制发热就好了,温度高了还要关闭,另外PCBA工作起来后自己也会发热的。

网友B:
但其实加温还是个小问题,电路板上电后都会自身发热;但是在低温环境下,一般都会发热体都会出现水珠附着,需要考虑的还是PCBA上的水珠会不会引起短路,当然一直运行着的PCBA就不会,但刚刚上电的PCBA就会出现。
所以是需要在仪表外边加加温设备,不是在设备内置加温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做一个温度控制确实有必要,但是这个加热元件选什么呢,有小功率的加热片吗,我的板子用9V电源

网友C:
体积小全封闭的话,用个线性的三端稳压,7805就不错 ,负载电流大点,不要散热片,就当发热源了。嘿嘿

网友A:
发热器件太多了,接个水泥电阻就可以做一个简易的发热源。

网友D:
体积小全封闭的话,用个线性的三端稳压,7805就不错 ,负载电流大点,不要散热片,就当发热源了。嘿嘿
引用 网友C:

7805本身都无法在这么低的温度下工作!!

网友D:
最好咨询下器件的厂家,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比如,是否可以通过降低芯片的工作特性来达到这么低的温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