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分析下这个神秘的电路

楼主(2011-06-14):
测控电路上介绍的一种简单的相敏检波电路,如下说示,这电路能正常工作么?

网友A:
Q1导通时运放同相输入端接地,是反相放大器,Uo=-Us。Q1截止时Uo=Us。

楼主:
回复 网友A:
Q1截止时为什么Uo=Us?Q1截止运放能正常工作么?如果不能正常工作,对输出没影响么?

网友B:
Q截止时, 只有一个负反馈

网友C:
Q1截止的话,理想运放,U1=U2=Us.

通过电阻R3的电流=0,所以,Uo=Us.

网友D:
既然是相敏,
US与UC同相,UO= -|US|,
US与UC反相,UO=  |US|,

楼主:
Q1就算导通了,那么1点对地的阻抗大概有多少呢?这影响怎么消除?

网友E:
请看mos管资料 看导通电组为多少

网友F:
Q1截止的话,理想运放,U1=U2=Us.

通过电阻R3的电流=0,所以,Uo=Us.
引用 网友C:
这个容易被误解为:Uo=0。

网友F:
回复 网友A:
Q1截止时为什么Uo=Us?Q1截止运放能正常工作么?如果不能正常工作,对输出没影响么?
引用 楼主:

不存在问题,而且,电路能平衡就是你所说的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