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5 怎样清零AD 中的缓存

楼主(2011-06-15):
大家好,STM8S105,用AD中的带缓存,0到9的缓存,在停止转换后需要把缓存里都清零,查了PDF,,没这方面的说明。要怎么设置才能清零缓存,,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有什么必要把缓存里都清零?

网友B:
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楼主:
因在缓存中取最大值,,每轮数量需要重新取值,用外部中断触发,,在没到缓存9时,可能停AD,缓存中就有这次和上次的剩下的数据。所以需要清除缓存。

网友A:
没有这种功能,你想别的办法吧。

楼主:
那只能单次转换了,,麻烦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