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三极管OR MOS的型号疑问

楼主(2011-06-15):
在做一个高频解调方面的东西,贴片上刻了 JR,但是查遍网上 SMT code ,却查得是一个二极管,但是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量却有类似 NPN 结,量CE端又有一个类似不确定电阻,难道是阻尼二极管?
哪位有经验帮忙一下啦:)

Q7 就是那个JR标号的东西,e 端接一个电阻到-12V,b端下拉一个电阻到地,我只是根据PN结猜测,输入的是混频后的信号,输出8C9差动滤波,有一对管

网友A:
二极管或FET都有可能

楼主:
确定不是  SMT code 标码查到的那款二极管 ,那款是单路的二极管,另一个脚没有PN结

网友B:
先分析电路原理,然后根据周边电路就可确定了。

网友:
什么封装还没说呢

网友:
SOT23封装的话,可参考下2SC5773

网友C:
你怎么量出的‘不确定电阻’?

网友D:
根据楼主的描述, 有点像N沟道JFET: 量起来有点像NPN, "CE"间(实际上是DS)的电阻因测量过程中Vgs不确定(门极电荷通过空气放电,或手碰一下等),导致Rds不确定,楼主最好把单元电路全贴出来才好分析

网友E:
〓◆ Turuta SMDcodes 贴片代码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 ◆〓

楼主:
呵呵,模拟还是老的辣,感谢POWER和TWY,本来我也猜测是要个高阻抗的输入,但是就是PN 给搞乱了

网友F:
高频用FET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