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小车走直线 我用了两个直流电机 ms 不同步

楼主(2011-06-15):
RT. 用PWM调速可实现?

网友A:
要么用步进,要么用双出轴电机加编码盘。人走路还得靠眼睛(传感器)调整方向才能走的直呢。

网友B:
步进也可能打滑.加导航吧(例如激光).加编码盘距离远了也会走偏,因为不可能两个轮子直径完全一直,累计误差.

网友C:
试过直接用PWM。参数调来调去。效果不好。
用反馈会好点。

网友D(2012-07-14):
用角度传感器,当需要走直线时设置此方向为参考方向,采用反馈控制,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E:
楼主的需求不至于太高吧,否则打滑这种,除非有参考物罗盘之类的,否则真没办法解决。

网友F:
要么用步进,要么用双出轴电机加编码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