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AD口测量15M的电阻

楼主(2011-06-15):
要用单片机做一个测试夹具,测试某一个测试点对地是否有200K~15M 范围的阻抗,仅仅是测试是否与这么大的阻抗,不需要测出具体多少阻值,正常情况下是无穷大的,想用AD测试,该单片机的AD输入阻抗最小1M以上,请问下有什么可行的方法吗

网友A:
电阻分压,再运放缓冲,再AD。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之前用的是电阻分压的方法,但由于测试的阻值比较大,所以我用的上拉电阻也选了1M左右的,然后分压直接接AD口,但这么做误差太大,在这个测试点加了上拉电阻接5V,测试点就只有3V不到,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如果测试点跟AD口之间接个运放,怎么接,用什么运放

网友B:
3楼:
“在这个测试点加了上拉电阻接5V,测试点就只有3V不到,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显然是你的测试仪器将被测电路中电流分走了一部分。

“如果测试点跟AD口之间接个运放,怎么接,用什么运放”
用偏置电流尽量小的运放,接成跟随器。

楼主:
3楼:
“在这个测试点加了上拉电阻接5V,测试点就只有3V不到,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显然是你的测试仪器将被测电路中电流分走了一部分。

“如果测试点跟AD口之间接个运放,怎么接,用什么运放”
用偏置电流尽量小的 ...
引用 网友B:

能推荐几种常用的运放吗,谢谢

网友C:
一般的AD口,输入阻抗就几MΩ(假定为3MΩ),外部上拉1M,即使是外部接15MΩ,AD端口的电压就只有3.7V,如果外部接200K,电压就更低了

楼主:
一般的AD口,输入阻抗就几MΩ(假定为3MΩ),外部上拉1M,即使是外部接15MΩ,AD端口的电压就只有3.7V,如果外部接200K,电压就更低了
引用 网友C:

是的,听前面的老师的分析,确实存在这方面的问题,除去这个问题,我这样的接法最关键的问题其实是AD口测得的AD值不稳定,波动比较大,以至是否有200K~15M的阻抗接入都无法判断。所以如老师们所说的要接一个缓冲运放,也请您介绍几种常用的运放,谢谢!

网友D:
你手头有什么运放就装上试试看效果如何。

楼主:
你手头有什么运放就装上试试看效果如何。
引用 网友D:

手上没有,很少用到运放

网友B:
输入偏置电流小,当然选场效应管输入的运放。
但场效应管输入运放也有精密与普通之分,价格当然也不一样。至于选普通还是精密,那要看你对测量精度的要求。

网友E:
为了可靠,肯定是要加运放的

楼主:
输入偏置电流小,当然选场效应管输入的运放。
但场效应管输入运放也有精密与普通之分,价格当然也不一样。至于选普通还是精密,那要看你对测量精度的要求。 ...
引用 网友B:

精度没有什么要求,普通的就可以,按我前面说到的用途要求,LM392 可以吗,市面上好找不,价格如何

网友A:
直接用RC充电测电阻也可,触摸按键里的充电电阻都有几M欧姆。

网友F:
运放构成的比较器是比较快速简便的方法,如果不要求具体的值,比较器就可以的啦,也不需要单片机的。

网友G:
可能需要恒流源,然后经过运放隔离滤波再输入到AD.
单纯分压测量时,测量精度随被测值而变化.

楼主:
现在我用TL084做成比较器直接驱动LED,效果还可以,谢谢上面给我建议的老师和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