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启动问题

楼主(2011-06-15):
一共要用12个12v的0.6A风扇,用10A的DC-DC模块供电,12个风扇供电后一直工作。我想问的是同时启动的话,DC模块应该是承受不了吧? 如果不行,怎么样设计让他缓启动呢?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风扇只有两根线,一个电源,一个地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

网友A:
串NTC电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串接NTC电阻消耗能量。不知道影不影响电流

网友B:
12个风扇,启动是什么控制的,一个继电器?还是MOS管,
一路的话,想要缓起估计不太好弄,
要不你就分2路控制,控制信号还是一个,另一路加RC延时触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三个mos管控制的,一个mos三个风扇。
RC延时电路能不能给我发个图?

网友C:
主要是马达的启动电流比较大,不过只是瞬间而已,还是可以启动的。
6L的办法可行, RC延时的时间100ms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加个软启动电路,改变R和C可以改变启动时间,自己算一下就行了。
输出0-24V逐步上升。不过你那个风扇电流太大,如果要加就得每路一个了,或者使用时间继电器控制几个风扇后启动。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风扇软启动是可以减小风扇的启动电流呢,还是。。。?怎么实现的?
1.比如说楼上的电路,C充电,在三极管导通之前,输出是低电平,风扇不转。在三极管导通之后风扇转动,岂不是就是风扇开始转动延缓了一下,并没有改变其他的东西。
2.如果说我几路都用同样的延时电路,风扇缓启动的时间都差不多,那不是和不用延时电路一个样?
  还是理解为有几路不用延时电路,几路用延时电路,错开风扇启动时间?

问题有点多,欢迎拍砖

网友B:
缓起,相当于控制电流,缓慢的增加,这个和你的RC参数有关,直至额定电流。
比如总共10a电流,10个风扇,每个工作需要0.8a 完全工作需要8a 还剩余2a 看着是可以
其实,每个启动电流瞬间为2a(比方说)那你10个一起开,瞬间就是20a电流,10a是不够的,会导致开关电源打嗝 限流保护。
增加缓起,每个风扇的启动电流缓慢增加,不超过1a,

网友D:
级联启动,哈哈。
一个风扇启动后,解发下一个风扇开关。。。;P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风扇软启动是可以减小风扇的启动电流呢,还是。。。?怎么实现的?
1.比如说楼上的电路,C充电,在三极管导通之前,输出是低电平,风扇不转。在三极管导通之后风扇转动,岂不是就是风扇开始转动延缓了 ...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是错开时间,让一些先启动,剩下的后启动。如果批次多,可以改变RC参数改变启动时间。
PS:软启动电压是一点一点往上加,并不会突然出现大的瞬间启动电流,我推测就算每一路都加上软启动,估计DC也能起来,不过没必要都加。

楼主:
谢谢各位回答。再问一个问题:
12个额定电流为0.5A(最大0.6A)的风扇 ,用一个8A的慢熔断保险丝没有问题吧

网友E:
不要做的太极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