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延迟系统PID算法问题

楼主(2011-06-15):
对于大延迟的系统,比如大型空调的冷却恒温,用正常的PID的话,由于被控对象时间延时太大了,会造成很大超调的问题,我查了一下,有不少说用SMITH预估补偿的方法,但是前提是需要比较准确的知道被控对象的数学模型,然而这个模型在实际项目中又很难估计,估计不准,后期的调试也不很有好的效果,无限期增加调试时间,所以在这里请教的大家,除了SMITH补偿方法,对于大延迟的系统,不希望出现较大的超调,有什么好的PID方法吗,如何改进,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降低积分比例,甚至取消积分环节都可能。

网友B:
楼主:请问你找到算法了不?
各位!
我同样遇到类似的问题,炉中的水温度要在一段时间内恒温,所以也正在找些PID的算法,希望能解决现在温度恒温不准的问题(炉中的水是比较容易降温的),所以要不停的调整加热功率!不知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解决,希望各位提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