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块儿arm9(lpc3250),用rs232串口无法烧录程序

楼主(2011-06-15):
做了一块儿arm9(lpc3250),用rs232串口无法烧录程序!
      请求高人指点!之前是13M晶振没有起振,后来换了有源晶振可以起振。可是用rs232串口烧录程序还是一点反映没有。
      rs232串口调过没有接反。

楼主:
重新检查了电源电压,晶振。为何还是不能烧录呢?

网友A:
对lpc系列不是很熟
感觉没有at91的好用
好像3250 7个串口中只有一个特定串口能烧写

楼主:
对lpc系列不是很熟
感觉没有at91的好用
好像3250 7个串口中只有一个特定串口能烧写
引用 网友A:

谢谢!3250中只有一个特定串口能烧写。就是选的这个串口

网友B(2011-10-08):
是否已经将service_n脚拉低,从uart5引导。如果已经拉低,请用串口查看,上电时是否有'5'boot_id输出。
首先要确认这一步有没有问题,后续才能烧录。

网友C:
1. 确认GPI_01/SERVICE_N引脚为低电平,SERVICE_N=0,LOAD FORM UART5;SERVICE_N=0,LOAD FORM  SPI-->EMC CS0-->NAND
2. 确认是否UART5
3. 确认上电复位信号是否正常,是否>200ms
4. 确认是否按照协议握手

网友D(2014-01-22):
引用 网友C:
1. 确认GPI_01/SERVICE_N引脚为低电平,SERVICE_N=0,LOAD FORM UART5;SERVICE_N=0,LOAD FORM  SPI-->EMC ...

专业!

网友E:
长知识了

网友F:
我也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