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宽度的线如何连接?

楼主(2011-06-15):
见图,一个粗,一个细连起来,在protel里是怎么画的啊?

网友A:
先画线,然后不规则铺铜,想多粗就多粗,想什么形状就什么形状

楼主:
还是不太懂,能详细说下嘛

网友A:
先走线,把2个焊盘之间连通,然后你点不规则铺铜,在网络中选择你刚才连接的那条网络,然后你围绕这这条线,走铺铜区域,,就能得到你要的图了,
再不明白,我就没办法了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 还有个问题想问下,为什么我手工布线时,导线没有网络啊?

网友A:
DDB文件发上来,帮你看看

楼主:
我刚学PCB,可以交个朋友嘛~Q859850786

楼主:
DDB文件好像不支持发送,所以我压缩了

网友A:
你这个导线没有网络,是因为,你的网络是后来加上的,这种连线后,你从焊盘开始,点击走线会一段段自己加上所在器件的网络的
还有,你学习画板,应该先建立原理图,再导入PCB

网友B:
楼上要交朋友吗/我也是搞PCB的。可以与你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