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采集和隔离分流器的信号

楼主(2011-06-15):
有图。请问图中的采集电路该怎么做?

我本来想用运放来做,但是运放工作在低压回路VCC=5V,而分流器两端的电压取自高压回路,这样运放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
采用差分电路

网友B:
另加一组与你的低压5V相隔离的独立电源供电给此运放,可能更简单。

网友C:
需要加隔离电源,还有电压比较低,需要好好处理

网友D:
专门采集芯片,可以承受高共模电压,网上搜Current shunt amplifier

楼主:
回5楼:
高压回路和低压回流没有共同的参考点,怎样判断共模电压有多大?

网友E:
回5楼:
高压回路和低压回流没有共同的参考点,怎样判断共模电压有多大?
引用 楼主:
高压回路通常有参考点,大致就是接地吧。
至于低压回路,得看情况。如果它的电路也有接地,共模电压就存在了。如果没有,珘、一般通过隔离电路的漏电流体现。
一句话,绝对没有共同参考点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