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I 在SPI NorFlash的配置

楼主(2011-06-15):
老大们,
找遍了TI的应用文档,没有发现SSI 接口如何来配置作SPI使用的。
Polarity Phase Mode
0 0 SSI_FRF_MOTO_MODE_0
0 1 SSI_FRF_MOTO_MODE_1
1 0 SSI_FRF_MOTO_MODE_2
1 1 SSI_FRF_MOTO_MODE_3
这里面的Polarity 和Phase也没有详细说明,
有没有谁稍微了解的,给咱点拨一下。
谢谢!

网友A:
访问 SPI 接口的Norflash,初始化为SSI_FRF_MOTO_MODE_0即可,这个可以查看norflash的SPI时序图。

楼主: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8MHZ);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SSI);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GPIOPinTypeSSI(GPIO_PORTA_BASE,GPIO_PIN_2 | GPIO_PIN_3|GPIO_PIN_4 | GPIO_PIN_5);
    SSIConfigSetExpClk(SSI0_BASE,SysCtlClockGet(),SSI_FRF_MOTO_MODE_0,SSI_MODE_MASTER,20000,8);
   SSIDataPut(SSI0_BASE,0x90);
这样设置没问题啊,SS、CLK和TX都有波形,怎么就是看不到Slave发数据出来呢?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例程。

楼主:
谢谢,
我已经搞定了总线,原来TI提供的库程序只是从Fifo提数据的,
所以重新往下发Clock才好。

网友C:
这个里程很不错嘛

网友B(2011-08-04):
回复 楼主:

参考4楼的例程解决了吗?

网友D:
我看了一下例程 感觉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