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控制,可否用DSP?

楼主(2011-06-15):
硬指标是:1280*800,60Hz,24bpp。只显示静止图片即可。RGB+SPI接口。

ARM有些型号可以,可是不需要的功能太多。

如果DSP可以,用哪个型号?有没有QFP封装的?

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A:
dsp做这个有点吃力,但是从道理上来讲也是可以的。我的意见是既然arm专干这个,你为什么不选用呢

楼主:
谢谢楼上。看来只有选用AR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