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程序编译时出现错误

楼主:
Compiling main.c...
cxstm8 -iinc +debug -pxp -no -l +mods0 -pp -i"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32K\Hstm8"  -clDebug\ -coDebug\ main.c
#error cpstm8 stm8l15x.h:53 "Please select first the target STM8L devic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in stm8l15x.h file)"
main.c:
The command: "cxstm8 -iinc +debug -pxp -no -l +mods0 -pp -i"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32K\Hstm8"  -clDebug\ -coDebug\ main.c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lcd.elf - 3 error(s), 0 warning(s)
我已经把stm8l15x.h文件加载进去了,还是出现错误,那位前辈帮我看看怎么办?

网友A(2013-07-18):
----------- Project led - STM8 Cosmic - Configuration Debug -------------
Compiling main.c...
cxstm8 -i"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hstm8" +debug -pxp -no -l +mods0 -pp -i"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Hstm8" -iC:\Users\Clevis\Desktop\stm8l-discovery_discover  -clDebug\ -coDebug\ main.c
#error cpstm8 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hstm8\stm8l15x.h:53 "Please select first the target STM8L devic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in stm8l15x.h file)"
main.c:
The command: "cxstm8 -i"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hstm8" +debug -pxp -no -l +mods0 -pp -i"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Hstm8" -iC:\Users\Clevis\Desktop\stm8l-discovery_discover  -clDebug\ -coDebug\ main.c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led.elf - 3 error(s), 0 warning(s)    各位大大请指教这里怎么回事,stm8l15x.h添加进去了,把头文件也都加入了
    这是菜单Option下面路径配置,我把头文件都放在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Hstm8

网友B(2015-03-13):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刚建立的工程加入固件库就出现这样的情况,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C:
定义个cpu类型吧,在project Setting->C compile->preprocessor defintions 定义个你选定的cpu

网友D(2015-09-15):
楼主,同求啊!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E:
(M)G$TKN@QBLB12]A)UB~SF.png (29.18 KB )

网友E:
添加之后,只选择你自己要用的mcu.h文件即可,其他的系统自带h文件都删掉试下

网友F(2019-12-06):
这个问题可以在stm8l15x.h中第33行到第66行中的几行中选择自己的单片机的种类即可!
比如用stm8l151c8可以选择STM8L15X_HD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