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驱动LCD

楼主(2011-06-15):
请问:使用CPLD来驱动LCD,需要如何选择型号?

网友A:
关键看你LCD什么型号,还有你想做什么事情,你光拿出来一个虚的东西,谁能回答你啊

网友B:
选择的是CPLD型号呢。还是LCD的型号呢。

楼主:
CPLD的型号?
分辨率是1024*768,10.4" lcd

网友A:
你的CPLD功能是怎么样子的,都要介绍介绍啊,你不说的话都没办法回答的,你如果想用CPLD来实现ARM那样控制LCD,那是不可能的。如果CPLD只是信号转接一下,那也不是太麻烦,CPLD就行

网友C:
是做简单的接口驱动,还是要实现一些显示方面的特殊功能+接口驱动?

前者简单,CPLD挑个便宜的都可以搞定

后者的话,用FPGA吧,建议评估一下功能复杂性,然后初步设计功能,看需要多少资源可以完成,然后再考虑FPGA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