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有接近式传感器吗?

楼主(2011-06-15):
可以用来唤醒电子产品用的。

网友A:
可以,cy的触摸感应可以调节灵敏度,做接近感应

网友B:
可以采用间隙扫描的方式去扫描,当扫描到有按键时就恢复正常状态扫描,如果有段时间没操作,就进入间隙扫描的方式....

网友C:
听说可以做到20CM,但没见过产品

楼主:
那这个感应距离有多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