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DFU的出错问题。

楼主(2011-06-15):
问题1:用DFU把程序烧进去之后点LEAVE DFU MODE到了49%会出错。请教一下这个出错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

问题2:通过DFU烧录的程序,是不是只需要改两个地方就可以了?
我用KEIL,把#define NVIC_VectTab_FLASH           ((u32)0x08000000)
修改为#define NVIC_VectTab_FLASH           ((u32)0x08003000)
和把Target IROM1 修改为0x8003000

楼主:
晕。自己顶一下。

网友A(2011-08-01):
我也是刚弄得板子。。好像是将usb的  跳帽插到  disconnect模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