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开关电源 断开时的延迟 怎么消除?

楼主(2011-06-15):
因为系统是双电源供电  开关电源使用的是24V 3A

断开外接开关电源时  系统自动切换到电池供电

现在的情况是   断开开关电源 有延迟   导致 切换不能正常, 系统复位

网友A:
这个延迟好像是必然的  就看你要求的时间了

网友B:
嘻嘻,这个简单 一些,去看看 在线式 UPS的 道理你就明白了!
可以这样: 电池跟 外部电源并联, 外部电源 电压要稍高于 电池电压, 可以这样理解 两个都在时 电压高的出力,没外部电源时 电池直接顶上去, 可几乎 零时间 切换。。。

网友B:
补充, 还有一个 小 办法就是 在 电源 两端 并上一个容量大一点的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