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极偏置电路求解

楼主(2011-06-15):
大家好,下面一个基本的射极偏置电路看不懂。希望帮我解释一下。

楼主:
怎么感觉,上面的文字说明与下面的公式是矛盾的呢

网友A:
文字说的是Re引起的负反馈的过程,是动态的
公式是计算静态工作点的

网友B:
re LZ:

没有矛盾。

不能从Vbeq开始看。应该是:温度增加,导致 Icq 增加。从式子 Icq ≈ (Vbq - Vbeq) / Re 可知 Vbeg 将减小,致使 Icq 增加受限。

楼主:
5# HWM 老师,还是不怎么明白,是不是IB=Vbeq/rbe而Vbeq减小,所以IB就跟着减小,然后使Ic减小的?

网友B:
to 6L:

是的,Vbeg 减小导致 Ib 降低,然后使 Ic 增加幅度减小(注意,不是Ic减小)。温度补偿使得 Ic 随温度的变化减小了,但还是有一定量的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师,再看看这个图,其中Rt是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像下面这样分析对吗?
如果对的话,在1楼发的图是VE增大,而这个图是VE减小,都能够稳定静态工作点。
那么分析电路的时候,与VE没有关系吗?只看VBEQ

网友B:
to 8L:

这是通过Rt随温度的改变而改变Vb,进而改变Vbeg,再由此影响Ic。其实,此地Re也起着稳定温飘的作用(类似前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8L的VE是下降的对吧。而1L的是上升。那么VE不是主要关系了,是这样吗?

网友C:
这是《模拟电子技术》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看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不能说清楚点?谢谢

网友B:
re 10L:

Vb 下降后,由于Ie和Ic随之下降,所以Ve也下降。但Ve下降的量没有Vb多,也就是Vbeq = Vb - Ve 是减小的。

楼主:
非常感谢HWM老师

网友E:
这个讲的稳定是相对的。

没有Re时,IEQ和ICQ增加就增加了,但是,有了Re以后,增加量就会被Re抵去一部分。

网友F:
就找个高职的电子技术书看看吧, 它理论讲的通俗些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