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1-06-15):
20pinSSOP封装。
5Pin和6Pin接的是USB的D+和D-
10和11Pin接的是外部12M晶体。
1,2,20Pin是接的SPI的SO,SCK,SI。

感觉像是USB转SPI的芯片,但是找了一上午没有引脚对应的。
1、有没有可能是哪个带USB的单片机哈?
2、有没有可能是他们买回来芯片然后自己重新封装了呢?因为芯片上面的标识都被改了。

有没有朋友有什么意见的,指点下,我找找看去!谢谢了

楼主:
SPI部分不一定准确。
关键是USB和晶体这四个Pin要是能对上就差不多了。
希望有印象或者知道的朋友告知一声哈。

网友A:
干嘛用的,接U盘还是接通用设备,

楼主:
USB口接PC,然后通过USB传数据到单片机。
这个芯片就是USB和单片机之间的。
我感觉是USB转换的芯片。可是奈何找不到型号......

楼主:
沁恒电子的USB芯片都找了,引脚不一样,还有那个USB2SPI也不一样。Holtek的也没有..

网友B:
可能是个MCU

楼主:
可能是个MCU
引用 网友B:

20脚带USB的MCU可能有哪些呢?

楼主:
PIC的单片机没有,感觉是单片机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额,没人知道吗。算了结了吧。

网友C:
第一感觉是沁恒的模块 不过你都说不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