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AVR、 ARM

楼主(2011-06-15):
谁能告诉我这几个系列的区别啊?

网友A:
AVR通用性比较好,型号也比较多,但是目前价格涨的让人怕。

网友A:
MSP430低功耗,常用在水表电表等测量场合,当然也可以用在机电控制场合,但他只能用在3.3v,与一些5v器件相连需要考虑电平是否兼容的问题。

网友A:
ARM比普通单片机速度快,功能强大些,但成本也较高。

楼主:
多谢楼上解释,我该怎么学习呢

网友B:
学习应该循序渐进,学学MSP430或者AVR,直接学高端的ARM有些拔高了

网友C:
AVR功能比普通51强大

楼主:
嗯,多谢,我知道了

网友D:
MSP430和avr都属于16位的单片机,ARM是32位的,能跑操作系统的。

网友E:
ARM已经不是之前的ARM了,自从进入Cortex时代,M3已经彻头彻尾成为和MSP430,AVR一样的东西了,框架完全用于满足MCU的要求,不同于之前ARM7的MPU框架了。所以说都差不多了。另外价格直线下降,性价比特别突出

网友F:
还是Arm性价比好

网友G:
avr是8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