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容的基础问题

楼主(2011-06-15):
如图所示,电容C是耦合电容。输入信号ui是正弦波。根据电容的性质,两极板带等量异种电荷,如果假设某时刻a点电压是+5V,那是不是说b点的电压就是-5V呢?想一想,好像又不对,搞不懂啦。有没有大侠可以指点指点啊?多谢!

网友A:
没有图哇

网友B:
楼主还没有搞清楚电压的概念

网友C:
看不见图哦!

网友D:
看不见图

网友E:
怎么回事

网友F:
电位和电压

网友:
通常说的电压都是电势的概念,就是两点的电压差,一端是5V,那么另一端是0V才对;或者一端是0V,另一端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