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ld not find space (476 bytes) for variable

楼主(2011-06-15):
编译出现这样错误怎么解决呢 could not find space (476 bytes) for variable _xxx_

网友A:
数据类型不对·

楼主:
数据类型不对 不觉得啊  编译错误提醒是这样的 Error   [1250] D:\pic c\7565r\7565r.c; 35. could not find space (476 bytes) for variable _GB_16

楼主:
16F883  这里是一个屏显示的试验
Error   [1250] D:\pic c\7565r\7565r.c; 35. could not find space (476 bytes) for variable _GB_16
_GB_16_是字库数组
在看看

网友B:
我翻译给你看:
space:空间的意思
476 bytes:表示有476个字节
variable:变量

大概的意思就是:变量空间有476个字节找不到

网友B:
为了便于验证,你可以把字库数组 _GB_16_缩小长度,然后再编译看看会怎么样。

另外,字库一类的东西,一般需要使用关键字const定义到ROM中,放在RAM中要么是钱多骚的慌,要么是(此处省去若干字)

楼主:
知道了 谢谢大家

网友C(2011-09-01):
回复 网友B:

但是如果是数据缓冲区,需要放在ram中。我编译了一个程序大概只有80多个字节ram,就提示ram不够用了,16f883有256个字节ram啊,除去特殊寄存器,不应该就这一点吧?????

网友D:
没办法为变量找到空间,不是空间不够了.
而且没办法找到足够的连续的空间.
PIC的ROM是PAGE的,RAM是分BANK的.
一个bank可用的空间应该在128byte,如果你的变量长度超过128个byte或者是一些已经被分配了.那么就无法分配足够的空间.
像这种常量最好定义为const类型,const是定义在rom空间的,但是rom查表也是要求在一个page的连续空间,如果变量太长,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在PICC9.80版本中针对变量的地址,过去可能需要手工指定到其他BANK,但现在多数依靠PICC也能自动定义过去。

网友E:
每个bank不能超过128字节你连续定义的话就分配不了,结果溢出!

网友C:
晕,刚才还开了个帖子问这个问题,const就不考虑了,因为数组是要修改的,我用的版本9.81的啊,我这样定义可以 bank1 uint data[40];bank2 uint data[40];但是不连续了,应该有什么办法能解决的。。待会去看看手册

网友F(2014-02-25):
引用 楼主:
知道了 谢谢大家

你好,could not find space for variable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了,各种尝试都是报错。

网友G(2014-04-06):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H:
18的片子修改了.lkr文件手动指定了内存……
这个16么就不清楚了

网友I(2014-09-03):
引用 网友B:
could not find space (476 bytes) for variable
我翻译给你看:
space:空间的意思

could not find space (1 byte) for variable _hour
你能告诉我qq号码吗?我有问题请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I:
could not find space (1 byte) for variable _hour
你能告诉我qq号码吗?我有问题请教

这个真的不可以。。。

私人空间,需要安静。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的不可以。。。

私人空间,需要安静。

啊,那您能告诉我怎么解决我遇到的这个问题吗?could not find space (2 bytes) for variable _slow_ad

网友J:
上具体提示信息

网友K(2015-03-03):
这个难解,借哪位高手的腿抱下!

网友L(2015-09-26):
原来一样的问题

网友M(2016-10-30):
编译器   HI-TECH  是否**  路径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