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1 struct 体的吐血问题求C语言大虾解答。

楼主(2011-06-15):
举例 我在a.h 中定义
  typedef struct struct2_TimeData
{
        unsigned char yearh;
        unsigned char weekday;
        unsigned char yearl;
        unsigned char month;
        unsigned char day;
        unsigned char hour;
        unsigned char minute;
        unsigned char second;
} struct_TimeData;
extern struct_TimeData CurrentTime;

在a.c中使用 CurrentTime.yearh 等等编译不报错。

要想在b.c使用哪个机构体,于是乎把a.h头文件包含进来,编译无错。

问题来了一mack就报错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CurrentTime" referred in iic

编译环境: IAR Embedded 5

C语言大哥请指教,以前Keil也出现过,实在找不到方法就去掉结构体改成全局变量,今天在IAR也不行。

楼主:
我顶,哪位大侠指出明路 我裸奔。  :lol

网友A:
extern struct_TimeData CurrentTime;

只是说明你使用了一个外部变量(这里就是那个结构),而尚未真正地分配有实际的变量实体。你需要在某程序(如主程序)模块中增加一个变量的实体定义,即:

struct_TimeData CurrentTime;

网友B:
能编译过只能说明没有语法错误
连接报错说明没有实体。

网友C:
在a.c中把a.h “include”进来,然后定义结构体全局变量struct_TimeData CurrentTime;
然后再在b.c中把a.h“include”进来,就可以访问CurrentTime变量了。以前用DS1302就是这么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