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代码里把一段语句块{}起来没有副作用吧?

楼主(2011-06-15):
比如:
void main(void)
{
int i ;

i=0;
i++;
i++;
{
i=i+4;
i++;
i++;
i=i+4;
}

}
无它,这样可以把一个代码段用UEDIT等收起来,好看。
试了一下,没什么问题,在语法上严格讲也没问题吧?

楼主:
这个是复合语句

C语言中的复合语句(或称语句块)的格式为:
{语句;语句;……}

复合语句可以使得几个语句从文法上变成一个语句。

有时必须使用复合语句,否则会产生错误。例如,在运用循环语句的时候,如果循环体(即循环中执行部分)包含多个语句(以分号隔开),则必须使用花括号将他们合并成一个复合语句。如果不这么做,系统仅把第一个分号前的内容看做循环体。

需要注意的是,部分C编译器并不支持在任意位置使用复合语句。

楼主:
ChinaUnix.net » C/C++ » C语言中的复合语句问题

引用 网友A:
C语言中的复合语句问题
C语言中复合语句用花括号括起来可以在main()函数中随意使用吗??就象数学中的小括号一样功能与其他的地方隔断,是不是这样??谢谢!!在C语言书中没找到具体说明!!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改变一个语句的意思,就随便用。

引用 网友B:
好像我说得是一句费话,抱歉了。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反正在C源码中,{},是一个语句块。

引用 网友A:
复合语句块怎么使用啊??

页: [1]

网友C:
没有问题。

C语言对代码编写时的组合格式基本没有限制,你如果感觉这样比较方便自己阅读的话,当然可以了。

网友D:
如果函数里面循环、判断语句嵌套比较深的时候。使用{}就很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