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GT6外部中断exti

楼主(2011-06-15):
各位,我遇到一个很离奇的问题,我设置上升沿触发,但检测到一个外部中断时,其上升沿/下降沿都触发,我只需要上升沿触发,很奇怪,那位大侠指点下!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使能AFIO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GPIOB_1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B8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继续配置NVIC
/**
  * @brief  Configures NVIC and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配置EXTI ,PB11连接到EXTI

void EXTI_Configuration(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connect PB11 to EXTI*/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11);
    /*Config EXTI1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在中断函数里面记得清除标志位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1)!= RE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1);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5);//PC5连蜂鸣器,让蜂鸣器响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6);//PC6连指示灯,让指示灯亮
        Delayms(100); 延时100ms
     }
}
在主函数里面蜂鸣器一直关着,指示灯灭,我PB11连接每中断一次,蜂鸣器响两次,指示灯亮两次。示波器查看中断信号很好,在上升沿时和下降沿时蜂鸣器都响,指示灯都亮,很郁闷。希望大侠指点下。

网友A:
你的中断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之间有多长时间?

楼主:
和时间没有关系,PB11外部连接一红外光电对射管,光电管中间被遮挡后,就一直高电平。遮挡瞬间,上升沿触发蜂鸣器响一次和指示灯亮一下,然后一直高电平,无论多久时间后拿开遮挡物瞬间下降沿又触发一次,蜂鸣器又响一次和指示灯又亮一下后变为低电平。用泰克2440示波器能观察到很好的触发信号,遮挡一次,只有一次高电平信号。

网友A:
1,你的红外管输出到MCU端的电气特性是怎样的?推挽还是开路输出?
2,试试看把这个脚用开关直接接高或低,不用红外管,看有什么结果?

网友B: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光藕输出还有10K上拉,用示波器测量输出电压:高电平为3.3V,低电平为220mV,很标准没有毛刺。设置为下降沿触发,在下降沿能每次进中断。但在上升沿经常也进入中断,但不是每次。

不管管脚配置为上拉还是下拉,上升沿触发还是下降沿触发,都会出现两个边沿都触发。

折腾很久了,求解。

楼主:
好像是由很小的毛刺引起边沿不标准而造成的,示波器看不出来,我经过IC转换后产生标准的上升沿,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了,谢谢香主的帮助。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看完版主所说的, 也挺有感触的

网友B:
我还是没搞定,加运放隔离,加去耦电容,都不行。
只好配合其他条件来自己判断是上升还是下降,多出十几行代码才完事。
外部中断这么怕干扰吗?

楼主:
外部边沿干扰要很好处理哦,困扰我很久,还好解决了。

网友D:
增加红外发射管的功率,可能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