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外接SDRAM一段时间后无法访问的问题

楼主(2011-06-15):
我使用的ADSP489外接2片ISSi的512Mbit SDRAM IS42S86400B-6TLI,按芯片手册说明采用166MHz访问速度,带开发器运行测试程序。在DSP程序中按照SDRAM手册定时参数设置完成SDRAM控制、刷新等寄存器后,SDRAM上电初始化可以正常访问了,在SDRAM地址区可以看到并修改SDRAM数据。但程序停下一段时间后,SDRAM区突然显示全FFFFFFFF,而且无法修改数据了,就像SDRAM未初始化的样子。我的SDRAM布线长度较短,感觉应该不是时序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我的一个板子带开发器刷新SDRAM区时,有时会出现SDRAM区数据自己变化的现象,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个地方。

这两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一直没有解决 ,如果你知道原因请告诉我,万分感激!

网友A:
你的LDF怎么配置的啊?
我才接触blackfin,想向你请教下!

楼主:
我没用过blackfin,ldf你安装完visualDSP后就在安装目录里了,你根据自己的应用修改一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