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7812CV温度最高多少算工作正常?

楼主:
L7812,T0220封装,如果输入端电压能到22V,输出400毫安电流,环境温度最高能到

50度, 那7812允许温度高到多少算正常工作?应该根据这个温度确定散热片大小吧?

不应该说7812温度允许高到多少,应该说是温升允许到多少吧?贴上图,应该是这个指

标吧?帮忙看一下。

网友A(2011-06-15):
不行,你这需要用开关电源。

(22VDC-12VDC)*400mA=4W,这个功率对于TO-220的封装来说,太大了,根本不需要关心什么温度了。

TO-220最好最大不要超过1W功率

网友A:
用一片MOC34063A,这个价格很便宜,

楼主:
谢谢老大的提醒,我想错了,我想成输入电压最高,负载电流最大的情况了,实际是输入电压最高时,负载电流很小,负载电流最大时,输入电压并不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