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如何释放

楼主(2011-06-15):
时通过SDA拉高吗?
为啥啊?

楼主:
是不是因为这个?

I2C的数据和时钟线上都有一个上拉电阻,电阻的另一端接一个高电平。
当I2C工作时,SDA上的电平取决于SDA上的数据。
当I2C不工作时,因为集成电路的输入端为高阻状态,SDA上的电压就取决于电阻另一端的高电平了,因此I2C在释放总线后,SDA就等于1了。这主要取决于I2C的结构和I2C总线的规范。
不知道能明白不?

网友A:
线与的概念是i2c的核心

网友B:
我有点似懂非懂 还请6019 说的细些

网友C:
3楼正解,但是断句不清:lol

“线与”的概念是i2c的核心,LS如果看协议后明白了这个,应该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