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3.7v锂电池升压到 5-6v(5-5.5V也行)电压可调,DC/DC芯片

楼主:
请大家推荐个:3.7v锂电池升压到 5-6v(5-5.5V也行)电压可调,电流大于  350ma,外围电路尽量简单的DC/DC芯片
如下图所示 Vgs1350 的值是5v,是3.7v锂电池经过 DC/DC 升压芯片 升到5V,VDD是外

接电(12V)经过稳压芯片后的+5v;
其中P3.6和P3.7分别控制Q2和Q11的开关,从而VCC_CO2选择哪个电压供电,现在的问题

如下:
因为 为了防止电流的倒灌,所以加了2个肖特基二极管(D1和D2),但是这样的话:

Vgs1350经过VD1后,VCC_CO2就没有5V了(要减去肖特基二极管压降),
但是系统要求VCC_CO2为5V,VDD的电压可以调整(可调稳压芯片),而 Vgs1350 是由

3.7v锂电池经过 DC/DC 升压芯片 升到5V,不能调

所以我想用款芯片,输出可调的在 5.3-6v(5.3-5.5V也行)范围内,或者哪位有更好的方

法,不用换DC/DC芯片,请指点下,万分感谢!

楼主(2011-06-15):
自己顶下 望高手 指点下

楼主:
该图是 Vgs1350 前端DC/DC升压电路(3.7V 到 5V) 部分

楼主:
最好是 不要改 DC/DC升压芯片,而又使VCC_CO2为5V,希望高手赐教!

网友A:
典型的并联升压DC/DC,Vout其实就是Vcc取样口,并不输出电流,电流由5819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