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问题求助

楼主(2011-06-15):
各位大侠,请问下压敏电阻并联在电路,是不是超过他的标称值,如CNR-07D220K在输入电压最大超过26V,压敏电阻就导通,电压增大后,如果产生的电流值超过250A,压敏电阻就会烧毁,下图为元器件参数图

楼主:
还有,请教下如何确定压敏电阻的最大限制电压?谢谢啦!

网友A:
要根据电路平时的工作电压和工作温度降额处理,楼主去厂家网站看看有没有应用笔记,我不记得降额量了。另外提醒,压敏电阻使用时候一定要加熔断保险。

楼主:
最大限制电压我找到了,为47V,就是不知道那个参数中的250A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跪求解答。

网友B:
是峰值电流

网友A:
对,但是注意看人家的时间条件。

网友C(2011-10-28):
不仅要关注通过的电压和电流,还要关注Ipeak持续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