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双向可控硅“半导通”损坏的原因

楼主(2011-06-15):
用在三相380,驱动1.1KW电机,可控硅型号为BTA08-600C
有使用RC吸收电路,参数为,C=0.01UF,R=100欧。
发现约有百分之2的故障率,有的可控硅直接短路了,表面完好无损,但坏的最多的是
没有直接短路的,观察波形,属于半导通的状态,具体而论,

是当可控硅在某半波,原本已经短暂进入截止状态时,随着两端电压的升高,而返回
了导通状态。而且偶尔有正常的现象。

请问这种“半导通”的故障,的原因是哪方面的?是电压上升率的问题,还是过压导致的问题。

网友A:
你不是会过压的吗?建议加个过压保护

网友B:
控制1.1kW电动机用BTA08,晶闸管电流容量未免太小了点。
估计你的BTA08损坏是过电流损坏。

网友A:
把可控硅砸开看看啊,过流坏里面是烧焦,过压坏里面是击穿的样子,会有小点点的

楼主:
应该不是过电流损坏。
表面完好无损。

某个周期无法截止,实际上是短暂截止后,由于电流和电压不同步,
截止后,端电压升高到一定值后,又返回导通状态。

个别有此故障的可控硅在某些时候又是工作正常的。

1.1KW电机,工作电流才2.8A,
而且是软启动的,不是直接启动。
启动阶段,峰值电流约5A,所以BTA08电流8A是够用的。

楼主:
1.1KW电机是三相电机,不是单相,额定电流才2.8A。

网友C:
可控硅的控制端信号测过没?控制端寄生电容大,可能会在端电压升高后自动导通的。以前做变频的时候,可控硅使用的是脉冲触发控制的,偶尔会发现可控硅短路故障,上电时自导通。RC吸收回路换成RCD吸收回路试试。那时候做实验,加大R\C效果不明显,后来RCD吸收回路后,上电时自导通现象消失了。

楼主:
似乎你说的与我的情况有所区别,

你的是误导通,问题在于驱动回路上,可控硅是没坏不用更换的吧。

我的可控硅是坏的,必须更换,虽然偶尔会正常,只是偶尔,必须更换。

共三个可控硅一起控制三相电机,当某个可控硅半波无法截止时,电机发出很大的响声。半波导通的现象总是出现在固定的那个有问题的可控硅上,更换后即正常。

7# alasjia

网友D:
电机的启动电流很大,过流烧毁是可能的。

网友E:
半导通和直接通,本质上恐怕没有区别。
我前天检修,也发现有一片逻辑器件输出电平压缩成一半的,与此相似吧。

楼主:
把坏的寄到厂家分析去了。。。。

想提高耐压等级,BTA08-800C,经销商说很难拿货的,BTA08-600C 是主流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