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ART的诡异问题,太诡异以致不知如何入手查下去

楼主(2011-06-15):
我计划用TC中断发送缓存区里的一段数据,所以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就使能了TC中断(禁能TXE中断),然后程序跑着跑着出了诡异的问题:
本来我的机器是要作为服务端,要客户端发请求才会回响应的,但是现在我还没从客户端发请求,这边就已经进入TC中断了,更吊诡的是,刚在ISR中清除完TC标志,还没执行后面的中断服务,TC位又被设置起来了,于是又进入了ISR...
我根本没来得及往DR里写东西呀,怎么老就出TC中断呢。
void int_uart_tx2(void)
{
    mClearUart2TxdIntFlag;
sSciTxISR(2);
}
我在sSciTxISR的入口设了断点,只进入过1次,然后就是不停的进入这个函数。往DR写数据的函数有两个,其中一个就是这个sSciTxISR,另一个我也设置了断点,从来就没有跑到过。
顺便问一句,那位大侠了解芯片是怎么判断transfer complete的?

网友A:
状态位反映的是状态,而不是过程;状态是静态的,过程是动态的。

也许发送完成(Transmission Complete)这个名字起的不好,如果叫做“没有正在进行的发送”可能更恰当。

实际上,你应该在客户端发请求,主机端发相应之后再使能TC中断。

楼主:
明白了,原来TC跟TXE一样,只表示现在是空闲的,而不是表示刚完成了一个任务。
我之前一直理解为完成发送任务之后才会设置这个标志来着。
So,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在解析完客户端的请求之后,发出响应的第一个字符之后再使能TC中断,并且在发送完响应的最后一个字符时,立即关闭TC中断?

网友B:
STM32 中USART的发送中断应该是个BUG ,以前用流明(现归TI)没有出现这些让人头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