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用过ISL88706看门狗吗?

楼主(2011-06-15):
如题,为什么我用ISL88706上电后不停复位?希望高手帮忙解决,多谢!
外围电路如附件所示。

网友A:
可以查下电源的纹波,电源不稳定,在复位门限电压上下浮动就有可能导致不停复位。

楼主:
电源正常,3.3V,而且纹波也很好,所以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