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纹波问题

楼主(2011-06-15):
各位大侠,
    我在做试验时,用两级317.第一级变出15V电压,第二级变出3V电压。当第一级空载时,317输出无文波。当加上第二级317后发现出现10mV,10MHZ的不规则三角波。对第一级输出加10UF,104电容,1K电阻。第二级加10UF,104+1K电阻,纹波依然存在。
   怀疑是317的问题。更换了10个317,发现其中两个没有出现纹波,其他都有。
   请高手指点问题何在?十分感谢!
    317自激?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网友B:
既然换了那么多LM317,试试加大下10UF这个电容的容量,也不知道电流有多大。
10M的频率,会不会是内部环路控制的误差放大器带宽?

网友C:
求图,楼主空军!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问题已经找到,为示波器本身的探头振荡问题。减小示波器底线探头长度波形消失。感谢!

网友D:
晕三菜啊!

网友E:
给电路引入了容性负载引起的吧!

楼主:
不明白楼上的意思。请说详细些

网友F:
测量方法问题!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