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电子计价称故障原因分析及处理办法

楼主(2011-06-15):
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在市场交易上难免会出现一些缺斤少两的现象,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纠纷,而电子计价秤该产品采用高精度称重传感器和八位单片微处理机,具有称重订价正确迅速,性能稳定可靠,操作使用方便等特点,广泛应用于商业买卖和工业计量。采用防水键盘,密封性好,手感舒适,尤其适用于水产品的买卖计量。
    1. 电源
    电源包括交流电源和稳压电路,电子计价秤运转的“源泉”是电源。因此排除故障应先从查电源着手。首先查电源是否畅通。电子计价秤整流稳压电路共有5
组输出:5V、6.3V、15V、15VL(电感滤波)、32V,稳压电路各测量点的电压值。其中:V+—V- 为载荷传感器和前放级电源;VL+—V- 为A/D
变换器电源;VG—V- 为模拟电路的浮地电位,VR—V- 为A/D变换器参考电压;VC- GND 为单片机电源;F—GND 为显示管灯丝电源;P32—N32
为显示管驱动电源。在保证这些电源没有问题的问题下,再去进一步查找其他方面的故障。
    2. 按显示、键盘、蜂鸣顺序,将故障归类分析
    模拟电路,键盘/
开关,电源电路,显示电路,其故障都可不同程度地在显示、键盘、蜂鸣上得到反映。根据这些反映,可初步判定故障发生在电路的哪一部分。现举例分析如下:
    2.1 例1。计价秤刚开机显示正常,紧接着显示抖动并熄灭、无显示,无蜂鸣,灯丝也不发红。从故障现象可初步判定出在5V
电源上。经测量、检查后发现,7805 输入端为10V 正常,输出近于0V,并有轻微焦糊味,说明输出有短路,用手轻轻触摸,C14
电容发烫,换C14,故障排除,显示、称重正常。
    2.2 例2。键4、5、6、7 不起作用,但显示正常。分析:故障键按列分布,说明故障点在单片机、D8- D11 或CN6
上。按键显示正常,可以判定故障是CN6。经测量、检查后发现,CN6 的一个**松动,换CN6,故障排除,显示正常。
    2.3 例3。显示正常,一直蜂鸣不停。经测量发现:开机瞬间测P16 输出一脉冲,正常;但测TR10,基极为一脉冲,集电极恒为一低电平,说明TR10
损坏,换三极管TR10,故障排除。显示蜂鸣及称重均正常。
    3.一分为二划范围
    通常,寻找故障的方法有“从输入到输出或从输出到输入”、“无规则”和“一分为二”三种。

3.1“从输入到输出”或“从输出到输入”。这两种顺序都是比较符合逻辑的,是最常用的方法。比如:整流稳压电路有问题,其检查顺序可以从交流输入,到二极管桥堆,到滤波电容,到稳压调整管,到负载,直至发现故障部位。当然也可以反过来,从负载、稳压输出查起,效果均是一样的。
    3.2
无规则。所谓“无规则”就是随机挑选测量点进行测量,以此来寻求故障点。这种方法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因为它并不是从分析故障现象出发,只是单凭运气。运气好,用很短的时间便实现目标;反之,运气不佳时,就会走许多弯路,浪费时间,更甚至会无功而返。所以,一般很少使用这种方法查找故障。
    3.3
一分为二。有些故障,涉及范围窄,很容易测到具体的故障点;而有些故障,涉及范围广,影响因素多,很难一下确定是哪个元器件造成的。因此,采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分析故障有一定的优点。如图1
所示的电子计价秤A/D转换电路共有4 个单元,如果显示屏发生“显示数8 固定不变”的故障现象,可以采取如下顺序检查。

    (1)抬起R12 一端或单片机脚,将电路分成二部分,如果此时显示屏上8 字闪动起来,则说明故障点在前半部分;如果8
字仍然固定,则说明故障点在后半部分。(2)故障点如果在后半部分时,抬起D5 一端,测量开关控制器的输入输出波形,看逻辑关系对否,若不对,故障点就在此;抬起D5
之前,控制器无波形输出,抬起之后,有方波输出,说明故障点在分频器。(3)故障点如果在前半部分时,先测量积分器的波形输出是否正确,再测量摸拟开关的各路波形是否正常,以此判定故障点在哪个部位。采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能较快地找到故障部位,比起“输入输出法”和“无规则法”要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当然,我们也不一定局限于一种方法,可以将各种方法组合起来运用,从而取得最佳效果。
    4. 逐点测量线路连接

当故障发生的区域基本确定,又一时不能准确地判断故障点时,应当采用最基本也是最不省事的方法:按照线路图逐点测量,在确保线路既无短路也无开路时,再查所怀疑的元器件。从表面看来,这种方法费时费力,但对于并不十分复杂的电子计价秤线路来讲,往往能较快地找出故障点。
    5. 对比测量

电子计价秤内部既有
传感器又有电子线路,线路上又有许许多多的测量点,要记住每一点的电压、电阻、波形是比较困难的。如果身旁有一台好秤作参考,既可分辩出故障秤的故障是在传感器还是在线路板上,又可用好秤的电压、电阻、波形与故障秤比较,可较快地找出故障点。因此,手头上备有一台好秤或者一块好的线路板是十分必要的。
    6. 望、闻、听、切综合检查

“望、闻、听、切”四字是中医诊断病情的法宝,而这四字法宝用于诊断计价秤的“病情”也同样灵验。故障先靠测量判断往往是不够的,因为有些故障一通电就会烧坏许多元器件。因些,必须把测试与“望、闻、听、切”结合起来,才能迅速排除故障,并防止故障扩散。
    “望”就是看显示。前面已讲过,故障多数可以反映在显示上。例如,有一故障是蜂鸣正常无显示,但仔细观察灯丝发红,可以判定故障点是32V
稳压电路。另一故障,蜂鸣正常、无显示,灯丝也不发红,这说明故障点是6.3V稳压电路。
    “闻”就是闻线路上有无怪味。当元器件

(电容、电阻、集成块、
变压器等)短路发烫时,就会发出怪味。当闻到怪味时,就得赶快采取措施,比如关机、切断电源等,同时仔细观察并用手触摸可能的怪味发生部位,以便及时排除故障。
    “听”就是听蜂鸣声有响与不响、连续响、断续响等情况,通过不同的蜂鸣声可以初步判断出故障点的范围。

“切”就是用手触摸元器件,用小螺丝刀、镊子拔动电阻等,一般都是先闻味道,再用手触摸。例如,有一故障是刚开机显示,很快熄灭,开盖后,闻到一丝异味,如果一点一点地测量要花很多时间,甚至会烧坏元器件。但用手轻触有关元器件,很快会发现电容被击穿。另一故障是时而显示异常,时而正常,这时,只要用镊子拔动有关电阻,很快就能发现一电阻内部近乎断开。电子计价秤应用广泛,类型比较繁杂。如何能够熟练地排除故障,除了要熟知计价秤的构造、线路分布和工作原理等基础知识外,更重要的是要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探索,积累经验,完善自己的技能,才能准确迅速地掌握电子计价秤故障的确定和排除技艺。
    7.结束语
    总之,电子计价秤的管理是我国市场经济

管理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是规范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一项重大举措。一方面对对电子计价秤故障进行严格的检查,以保证公平交易。另外一方面需要我们商家诚实经营,营造良好的市场交易氛围。只有共同努力,才能确保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
     [1]张辉.电子计价秤故障判断与排除.《仪器
仪表标准化与计量》,2004 年2 期.

网友A:
好**,我是从事电子秤开发8年,说实在的市面上介绍电子称原理及维修的书少之又少,记的十年前出的一本维修书被翻的稀烂,主要原因在于,电子秤程序,电路都是各家自己开发的,没有统一性,所以关于维修的书也不好写的,同一家的根据布线方便出发,单片机口线也是很随意的定,这样的话很不统一,但原理是一样的,如传感器,op,adc就这些东西,现在想来电子称很简单的。

网友B(2011-08-03):
顶!那一般出厂时是怎么校准?

网友C:
都有自己的校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