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小电流的隔离电源

楼主(2011-06-15):
我需要做一个负载电流很小的隔离电源,大概的要求是输入10V,输出5V,负载电流20~30mA,输出电压不需要很精确,允许+/-0.5V的波动。但是效率一定要高,不得小于70% 。大家集思广益,讨论一下有哪些可行的方案。

楼主:
这样如何,NMOS的控制信号从何产生还未知

网友A:
70%还是容易做到的,单片TL494即可。该芯片datasheet上就有参考电路。

楼主:
四楼说的没错,关键是控制器的静态电流,要达到输入10V,输出5V,如果负载电流20mA,效率要高于70%,那么输入电流Icc不得大于15mA,而TL494 本身就消耗超过了5mA,即使后面转换效率100%,总体效率也就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