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共享下LED点阵的PCB库啊,谢谢!

楼主(2011-06-15):
哪位大哥共享下16*16LED点阵的PCB库啊,谢谢!yc_chen@qq.com,不甚感激!

网友A(2011-08-10):
89c52代码

网友A: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1[]={0x20,0x40,0x3F,0x7E,0x48,0x90,0x85,0x08,0x01,0x00,0x7F,0xFE,0x40,0x02,0x9F,0xE4,
0x10,0x20,0x1F,0xE0,0x10,0x00,0x1F,0xF0,0x10,0x10,0x10,0x10,0x1F,0xF0,0x10,0x10};/*"管",0*/

sbit E1=P3^0;
sbit LE1=P3^1;
sbit LE2=P3^2;
uint aa=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t1,y;
        for(t1=z;t1>0;t1--)
                for(y=110;y>0;y--);
}

void main()
{

P2=0; //
P1=0; //
E1=0; //  关闭154输出  【E1,E2为H电平 】输出全部为H电平
LE1=0;//  U1--573锁存
LE2=1; //U2--573锁存
         while (1)
         {
         if (aa==16) aa=0; //        循环到16回零
         E1=1; //           先关闭154 预防有闪烁

          P1=table1[aa*2]; //        把数组第一赋予P1口 左边字节{(aa*2)意思【管字】分为左边字体一个字节 ,分为右边字体一个字节}

          LE1=1;        //   打开U1--573锁存        【左边的573】
          LE1=0;          //  关闭        U1--573锁存 【左边的573】
         P1=table1[aa*2+1];  //把数组第一赋予P1口  右边字节{(aa*2)意思【管字】分为左边字体一个字节 ,分为右边字体一个字节 }
          LE2=1;  //    打开U2--573锁存        【左边的573】
          LE2=0;  //     关闭        U2--573锁存 【左边的573】
          P2=aa;        //    把变量赋予P2口 为154 ,的4变16 输入端提供数据
          E1=0;         //    打开154的输出控制端
           delay(5);

           aa++;        //

         }
}

网友A:
我也是 初学者 见笑了

网友B:
自己可以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