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风扇电路疑惑

楼主(2011-06-15):
如上两个图,看了有些疑惑:
经测量一上电,GS之间电压都为12v。
1.这两个mos管上电以后都直接导通,mos管作用何在?
2.D2和D3有什么作用?
3.没查到D1的资料,感觉应该是个12v的稳压二极管,对不对?
4.如果D1是稳压二极管,R2和R3的阻值为什么这么大?

网友A:
可能是电路设计者跟老板过不去,故意多用几个元件。

网友B:
也可能有些器件是不焊的,经常这么做.

网友C:
个人感觉,这个电路有如下特点,以左边的为例:
C3/R3,是个RC,让上电后风扇有个软启动。所以C应该比较大。
D3的作用是:如果12V上电后,再下电,并且掉电比较快。那么C3上电压释放不了,就会有负压加在MOS的G上,D3就是为了消除这个的。

网友D:
1.这两个mos管上电以后都直接导通,mos管作用何在?
上电后不是立即导通,而是通过RC逐渐加大Vgs后缓慢导通。注意看哪里是S极

2.D2和D3有什么作用?
D3 为电源关断放电用,D4是续流二极管。

3.没查到D1的资料,感觉应该是个12v的稳压二极管,对不对?
D1是稳压管没错,具体要看MOS管的Vgs上限。

4.如果D1是稳压二极管,R2和R3的阻值为什么这么大?
这要看具体设计,和稳压二极管关系不大,仅取决于MOS的Vgs和RC的要求。

网友A:
楼主说是个风扇。风扇因为机械惯性,不可能上电立即达到额定转速,延时软启动的意义很小。

网友D:
可能有不让启动电流过大之考虑。

网友E:
左图:上电时候,MOS管用来软启动;断电时候,用来快速停止风扇

右图:有可能是恒流

楼主:
谢谢大家解答。
请问1.风扇软启动一般设定时间多少?这个就是RC时间?
2.如果电源电流10A,每个风扇额定电流为0.6A。一共12个风扇,3个风扇为一组,每一组控制都用上述的RC+mos软启动,是否可行?

网友F:
就是RC软启动。没有什么别的用处,方式上电瞬间的电压冲击

网友G:
5# HWM 为何PMOS的箭头朝外,NMOS朝里,我第一眼看上去还以为lz的箭头画反了,翻书才确认是这样的。不翻书,我还以为让MOS管导通时,VGS的方向要和箭头的方向相同

楼主: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图原理(风扇的负极控制),0.15欧姆的电阻有什么用

网友H:
减小瞬间启动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但是阻值怎么这么小,能说的详细一点吗,谢谢,

楼主:
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整个电路的原理,这次直接贴出来了。

网友I:
进来看看,没什么意见

楼主:
没人给解释一下吗

网友J(2012-02-24):
1.这两个mos管上电以后都直接导通,mos管作用何在?
上电后不是立即导通,而是通过RC逐渐加大Vgs后缓慢导通。注意看哪里是S极

-------------------
回复 网友D:
有边那个图 不是两个电阻分压么 分压值肯定比-48V大一个VT吧

网友K:
1)MOSFET 做开关管使用
2)D2,D3箝位作用
3)D1保护MOSFET防止GS之间的电压过高。
4)R2,R3放电电阻,当开关管关断的时候起放电的作用,过小损耗大。

网友L:
000编辑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