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检测电路

楼主(2011-06-15):
(无正文)

网友A:
低电压检测电路用比较器容易构成。蓄电池充满就不好简单判断了;通常蓄电池充满需要经过低电压、高电压以及比高电压低一点的电压。还有充电过程如何?比如,较好的方式是先恒流充,然后恒压充,再涓流充。还有充电、放电结合的脉冲方式充电法。要准确判断蓄电池已经充电完成至少需要知道充电电压、电流、时间以及充电方式。通常用单片机或专用充电芯片才能完成。至少也要有电压检测电路和定时器电路。

网友B:
充满也可以用比较器。

网友C:
楼主用的应该是锂电池,那么去用专用的充电管理芯片吧,高品质的可以去LT、TI、MAXIM的官方网站选型,低价的有大量国产货,有线性和开关的两类,前者比较简单、便宜,后者的效率较高。当然,用比较器也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其实我是想不用充电管理IC,用硬件搭建一个电路通过单片机检测来达到这个功能的

网友D:
既然lz板子上有单片机,那么推荐如下:
方案1:单片机是否带有AD,那么用AD去采集一下,软件处理。因为精度要求不高,而且很容易做回差判断。
方案2:用两个比较器,一个检测充满,一个检测低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