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环境,0级编译正常,3级编译无效

楼主(2011-06-15):
各位大虾们好,问题如下:

    我用的是 STM32F103VC这颗芯片。在Keil环境下,采用0级编译软件功能正常,采用3级编译后软件无法使用。编译过程中有一个警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警告导致的,请各位帮忙看看,先谢谢了!
警告如下:
NewMode.axf: Warning: L6969W: Changing AT Section .ARM.__AT_0x0800C800 type from RW to RO in ER_IROM1.
Program Size: Code=65892 RO-data=33384 RW-data=876 ZI-data=22508

网友A:
连接地址分配错误, 0x0800C800 应该是在你的 rom 代码中的, 你有没有使用 __at 这样的强制地址呢
这个地址跟连接器冲突了, 修改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airwill

是定义了这样的强制地址,修改之后,还是存在同样的问题,三级编译出来的软件无**常使用。带仿真发现始终停留在一个函数里面。
函数定义为:
unsigned char* Read_One_ASCII6_12(unsigned char ASCIICode)
{
unsigned int TAB_addr=0;
TAB_addr=0x66d40;
if ((ASCIICode >= 0x20)&&(ASCIICode <= 0x7E))
  TAB_addr = (ASCIICode-0x20)*12+TAB_addr ;
RX_Index=0;
TX_Index=0;
TX_Buf[0]=0x0b;
TX_Buf[1]=TAB_addr>>16;
TX_Buf[2]=TAB_addr>>8;
TX_Buf[3]=TAB_addr;
TX_Buf[4]=0x05;
Finish_Flag=0;
ByteNum=12;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4);
SPI_Cmd(SPI1, ENABLE);
while(!Finish_Flag);----------------停留在这一行。
Finish_Flag=0;
return RX_Buf+5;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香主提示,将Finish_Flag定义为volatile 后,初始化可以通过,但同时又出现了其他问题,导致所有的汉字显示不出来。。。。但其他功能正常..: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