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时极性法判断反馈

楼主(2011-06-15):
(无正文)

网友A:
任何一本模拟电路教材上都有,怎么会“摸不着头脑”?
我抄一遍书,不如你再看一遍书。一遍不懂,两遍,两遍不懂,三遍……

网友B:
先看一下书吧,如果还是没能明白咱们可以互相探讨一下

网友C:
1 先假定输入信号的瞬时极性。先定基极为正,集电极与基极瞬时极性相反。射极与基极同相。同一个管的。
2 根据放大电路输入与输出的相位关系来确定输出信号与反馈信号的瞬时极性。
3 根据反馈信号与输入的连接情况来确定反馈极性。

不知能不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