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推荐个逆变电路

楼主(2011-06-15):
谁有简单可靠的逆变电路。
考虑SG3525,搜了个图如附件E
因负载板卡(大概5V/40mA)固定在一个旋转的轴里面,只能通过线圈变压供电。搜了个逆变电路如附件A,这个电路怎样,开关频率我改高,线圈匝数比改约1:1。旋转轴里工作环境很恶劣,可能出现短路情况,哎,短路估计谁也没法解决,只能拆开换了。

网友A:
这个电路输出不来交流电吧

楼主:
方波。我需要的不是正弦波

网友B:
555不是专用开关控制芯片,3DD15也是很老的管子。建议改用专用芯片,例如TL494、SG3525这一类。而且强烈建议使用半桥或推挽电路,别用单端电路。

楼主:
这个图怎么样。负载很低,线圈随便绕个就能用吧。
有必要用这个推免吗,直接用单端有什么风险呢。

网友C:
这么小功率没必要要搞逆变还加变压器吧,正负方波可以通过一些负压产生电路做吧
输出要求隔离或脉宽需要调节吗?

网友D:
有点多余

楼主:
脉宽不用调节;用逆变原因是输入与输出在空间上是隔开的,负载固定在轴承里面随轴承转动,不能直接接电源线,只能用轴承外一个线圈加交变电压,轴承内一个线圈感应电整流滤波供负载。

网友E:
这就一典型的sg3525推挽电路,输出是纯方波高压,只适合阻性负载使用。

网友F:
搜了个逆变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