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LC串并联问题

楼主(2011-06-15):
请教各位高手:如附件图所示,当R1=R2,C1=C2,L1=L2时,谐振频率与理论值相同;而当R1与R2不相等时,谐振频率就偏离与理论值。按理说,谐振频率只与LC相关,而与R无关。

网友A:
谐振频率与R并非一点关系也没有。

网友B:
单端口网络,赵震初的无线电技术基础分析的比较到位,电抗特性曲线,零极点的规律,容性感性的区间

楼主:
请教二楼“谐振频率与R并非一点关系也没有”,具体有没有什么公式之类的?

楼主:
请教三楼:是否有此书的电子版?

网友A:
4楼:
几乎任何一本电路教材中都能找到,例如《电路 邱关源》340页。

显然与电阻R有关。
另外,“谐振”的定义可能不同。可以将“谐振”定义为电压与电流同相,也可以将“谐振”定义为电容上电压极大。两种定义的谐振频率是不同的。这一点,该书中也讲得很清楚。

网友C:
哎呀,领教了。

楼主:
6楼:此公式好像适用于R与L串联后再与C并联,与附图有出入。令R=0,f只与LC相关?

网友A:
8楼:
你的图中,R2可以折算到与L2串联。当R2为无穷大时,等效与L2串联的电阻为零。

楼主:
9楼:请问是否可以这么理解,当R2增大时,折算与L2串联的电阻减小;按照公式R2增加,f也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