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子得LED 调光线路可行吗??

楼主(2011-06-15):
RT, 像这种通过反馈电压信号到MCU的A/D口,再通过MCU调整PWM来控制LED 电流的方式可行吗? 稳定不稳定?

网友A:
电路完全没问题

网友B:
看你的本事了,也可以说行,也可以说不行。

如果你的AD检测和响应速度较慢,则可能LED烧掉了,你的MCU采反应过来,则方案不可行。

网友C:
5楼说得好。
这个响应速度,需要数十us数量级,再慢就不行。

网友D:
还不如采用电路来实现闭环控制,可以参考一下可调电流源的原理。

网友E:
这个电路很难做到比较高的精度.除非你MCU速度10MIPS以上,且不做其他事.但是这样控制好了也没成本优势原因是:
1.采样电阻上的压降为非标准脉冲,需要把电流积分才能算出LED上的有效电流,除非你精度要求低,从而把这个压降当标准脉冲对待.
2.别想着把采样电阻上的压降滤波,算算那个电容得多大?

网友F:
个人感觉MCU不如模拟电路调节可靠,一旦出现上电起不来或是跑飞很麻烦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所用的MCU晶振最高可有16Mhz. 如果用30Khz的PWM去调节的话,精度能达多少呢?客户要求有10阶亮度。
模拟调节电流,不是有色温偏移的问题吗?

网友G:
数字调节是可以的,如果觉得单片机不可靠,楼主可以做一些硬件保护电路,过流就切断信号,或者干脆就加熔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