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等高手解决

楼主(2011-06-15):
使用EPM7128STI100烧写程序,使用36管脚输出应该输出低电平确输出为1.4几伏的电压,使用其他管脚输出低电平正常。后级没有电路使用测试孔测得使用下拉电阻没有作用,前级片子里是与非门输出。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有可能是板子信号干扰或是接地问题吗?

网友A:
看看是否设置了io弱上拉或下拉 在quartus上有设置的

网友B:
楼主是用在什么产品上的啊?:)